Altium Designer 模块复用3种方式

楼主(2016-10-27):
1、通过channel offset(通道偏移)方式模块复用

2、通过snippets的方法,模块复用

http://v.qq.com/x/page/l03370c373r.html

3、通过copy room方式模块复用

很遗憾 编辑器不允许贴视频 所以自行点击链接观看吧

网友:
    闪的太快了,我只会第三种方法

网友A:
第一种方法的问题是,相同封装,相同参数的器件区分不开,比如两个0603的电容都是10uf,但是一个是3.3v一个是1.8v就区分不开了,会导致两个位置放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方法的问题是,相同封装,相同参数的器件区分不开,比如两个0603的电容都是10uf,但是一个是3.3v一个 ...

针对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但也有巧的时候就对上了,这种情况可以后续手动调整,或者修改源模块的编号,同时传递给目标模块这样做,可能繁琐了一点,但时候还是有必要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但也有巧的时候就对上了,这种情况可以后续手动调整,或者修改源模块的编号, ...

第二种方法是那种原理图pcb是同一个人做的情况下比较实用,因为需要在原理图设计的时候就有复用的想法,不然pcb设计人员是无法使用的。
第三种方法是主要讲的极坐标布局吧,复用的方法和第一种一样的。
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完美~高效的 模块复用技巧  还是 找 大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美~高效的 模块复用技巧  还是 找 大宝吧。

怎样找到大宝

网友:
    好贴,居然不会这个

网友C:
    第一种太快了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太快了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多看几遍呗

网友(2016-12-23):
    模块复用这玩意儿一直没学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