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16.6加泪滴详细步骤

楼主(2016-10-27):
    谁有16.6加泪滴详细步骤

网友:
    从来都没有加过,多此一

网友:
    Route——Gloss——Add fillet——在Find里选Net或是一个PIN等等——然后鼠标点下要加的线即可

网友:
    Route——Gloss——Add fillet——在Find里选Net或是一个PIN等等——然后鼠标框选需要加的地方。。也可以先设置下泪滴的参数

网友:
Route——Gloss——Add fillet——在Find里选PIN

网友(2021-02-23):
    多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Allegro 的 17.4 中没有找到   Add fillet 啊

    求助 Allegro 的 17.4 如何添加泪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 的 17.4 中没有找到   Add fillet 啊

    求助 Allegro 的 17.4 如何添加泪滴?

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