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铜皮不避让

楼主(2016-10-27):
    板边要铺铜设计,但是铜皮避让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的焊盘太大,减小焊盘就应该可以。

网友A:
    你这是板边开窗的那种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板边开窗的那种设计吧

对啊,又不想用fill处理,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又不想用fill处理,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明天细细告诉你

网友:
    把焊盘改为和铜皮一样的网络,然后再规则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先绘制一个你需铺铜的闭合外形,选择外形然后再填充为Region属性就行了。(快捷键是TVR)

网友:
    desinger -rule-plane-PolygonConnect,将连接方式改为直接连接方式

网友:
    给个与铜皮一样的网络,同时像楼上这样设置规则

网友:
    设置一下避让规则!

网友:
    孔位需要连接铜皮的话,就改成同一个网络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