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的emn,emp问题

楼主(2016-10-27):
allegro 16.3 导出的emn,emp文件,机构工程师导入proe之后,零件高度方向长反了,但是个别零件是正确的,请问大家是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
    这是你symbol里的高度没有设置吧,重新设置下看看。

网友A:
    应该不是长反了吧,是因为没有设置高度,所以采用默认高度,显示在top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长反了吧,是因为没有设置高度,所以采用默认高度,显示在top面了?

对,是采用的默认高度,但是方向应该是向TOP方向才对,现在的问题的方向是反的,设置高度试了方向也还是反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出EMN和EMP时,有的元件位置是正确的,有的偏离了正确的位置,如下图,也请大侠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采用的默认高度,但是方向应该是向TOP方向才对,现在的问题的方向是反的,设置高度试了方向也还是 ...

我觉得你可以检查下封装,看里面的焊盘所在层是不是和placebound的层不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检查下封装,看里面的焊盘所在层是不是和placebound的层不一致。

    赞成!看下placebound是不是选成botto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成!看下placebound是不是选成bottom了

第一时间就是检查了placebound,确定是TO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