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阻抗如何计算

楼主(2016-10-27):
我们一般都算差分阻抗,为了算耦合度,需要计算共模阻抗,请问工模阻抗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polar si9000,计算差分阻抗,在阻抗下面一行有More…,点开 ,Zcommon就是共模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ar si9000,计算差分阻抗,在阻抗下面一行有More…,点开 ,Zcommon就是共模阻抗

谢谢提醒

网友(2020-06-01):
    请问您的共模和差膜是用在什么上呢?  你说的差模阻抗是怎么怎么计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