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导入dx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6-10-27):
大家好,AD9在导入CAD(dxf)格式的文件时,会出现有的dxf文件导入进去后,只有修改下单位,有mil改为mm,导入后就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修改单位后,把比例改成2,就又能导入显示,请教下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希望高手高手,不胜感激;

网友A:
个人的做法。
1、DXF用R12版本。
2、导入的时候,比例用1CAD尺寸=39.37mil

网友B:
这是DXF文件中图形离原点太远的原因,图形放在原点附近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做法。
1、DXF用R12版本。
2、导入的时候,比例用1CAD尺寸=39.37mil

谢谢回复,试了下,还是一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DXF文件中图形离原点太远的原因,图形放在原点附近就不会有问题

谢谢解答,我刚刚试了下,把原点放在图形上都不行;还是导入没有显示

网友:
图纸比例问题,把dxf原点和比例改下,然后再导入。在AD导入界面改下原点,要多试几次。这是AD9和AD10的常见问题。
现在AD16把这点改了,可以直接导入,如果太靠边,整体移动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把CAD图纸复制,新建到一个无样板公制的DXF,导入AD的时候单位改为MM。

网友D:
建议看下DXF比例是不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看下DXF比例是不是1:1

恩,谢谢,比例是1:1的,开始就已经看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AD图纸复制,新建到一个无样板公制的DXF,导入AD的时候单位改为MM。

我也是這樣解決的

网友:
    用CAD把文件打散,或者直接用AD16,AD16一般没问题

网友:
    我现在导文件都是用AD16,画图使用AD10,导的时候,只需要修改单位即可

网友:
    AD16对电脑有要求不?XP可以吗?资源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