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gerber报错,求解

楼主(2016-10-27):
(图片)

网友:
    把你PCB文件下的.SAV文件删掉就好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在tools菜单下的Database check

网友:
    重新打开文件,如果是.SAV文件,那把它变成.BRD文件后,把板子Database check,再保存一下。然后出GERBER试试看

网友:
    图上database是ok的,估计是软件问题,你什么版本的软件

网友:
    报这个错还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database check一下吧。

网友:
    把文件另存下,就好了

网友:
    待楼主回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