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VX.2里面怎么没有修改层设置

楼主(2016-10-28):
图片中的位置我在别人的视频中有改层的设置,不过别人是用的EEVX1.2版本的软件,我这个版本的软件就不知道这个功能去哪里了,求大神指点下

我自己软件设置

我自己软件设置

书上以及视频里面是这样的

书上以及视频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EEVX.2的设置方法变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怎么在不同的模式下一直显示格点

网友:
同问,折腾了一天都没找到在哪里设置。哪位大侠说一下?

网友:
看VX.2帮助文档说Remap Layers还是在setup parameter>>General>>Layer里,可是没得。

网友:
我也摸索聊好久,才解决这个问题,图片不知道怎么传不了

已经转移在Editor Control菜单---》点击打开Layer Setting...菜单了  里面就有好几层,需要哪几层就勾选那层,钩完后还要在右边栏“Layer Pair*”里选择对应的Pair就可以了,希望能帮你

网友:
我也摸索聊好久,才解决这个问题,图片可以传了,看图

已经转移在Editor Control菜单---》点击打开Layer Setting...菜单了  里面就有好几层,需要哪几层就勾选那层,钩完后还要在右边栏“Layer Pair*”里选择对应的Pair就可以了,希望能帮你

网友:
试了下,不是楼上的方法,楼上的方法是用于布线过程中使能或关闭某些层。经过论坛大侠提示,正确的方法是在setup-stackup editor...里面设置:

网友:
里面编辑,感觉比以前麻烦多了,也更底层。见图:

网友A:
下午手机回的贴,图片不清晰,再上:

网友:
这个层设置比以前更加精准,就复杂了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午手机回的贴,图片不清晰,再上:

这里旧版就有了的,我一直没有试过,刚刚试了一下还不弄懂,我说的那个方法一直在用,而且比较容易看懂

或者都行吧

不管怎么样大家一起交流总是好的,感觉这版块有点冷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旧版就有了的,我一直没有试过,刚刚试了一下还不弄懂,我说的那个方法一直在用,而且比较容易看懂
 ...

你的那个方法,原来是4层的还是4层,只是其中2层被关闭了布局布线功能,关闭的层不能走线而已。
生成gerber文件时,其实还是按照4层板来生成,只是被关闭的那两层没有数据,把关闭的两层不输出也不会有影响,所以也能够用,没有问题。
所以您说的方法也可以用,但不是正规的方法。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方法,原来是4层的还是4层,只是其中2层被关闭了布局布线功能,关闭的层不能走线而已。
生成ger ...

layer stackup是PCB工艺材料参数的设置,在分析和仿真的时候以这个作为参考,根据不同材料设置,主要这方面用,非常专业。早期的版本是需要设置或者导入才能使用,这给很多人入门带来很大的麻烦,后来Mentor改为默认不需要人为设置了。
如果简单画板,根本不需要看这里的
旧版导入PCB默认的时候有:2 Layer Template   4 Layer Template  8 Layer Template;
新版导入PCB默认的时候只有:4 Layer Template  8 Layer Template;层设置之前就是楼主所说的在哪里设置和更改,到后来VX.2就改为“Edit Control”这样采用勾选设置了,以我的理解楼主问的问题是我所的这个问题我个人画4层板和2层板比较多,旧版和新版不管设为2层或者4层,生成gerber文件时还是4层资料输出,需要选择。

网友C:
求 EEVX.2啊,兄弟,可以发一份给我吗,QQ14931617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 EEVX.2啊,兄弟,可以发一份给我吗,QQ1493161764

你QQ都加不了,还要回答你的问题,怎么发你?

网友(2017-03-29):
如果加层都在STACKUP里面调整是不是麻烦了点?

网友:
我打开VX2.1的工程,这个快捷设置叠层功能真没有了,MENTOR公司不会这么2吧,把问题都复杂化了

网友(2017-07-29):
哪位有vx相关文档资料,发一下吧。邮箱:4937541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