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在已有的shape上创建void?

楼主(2016-10-28):
根据axlDBCreateVoid描述,只能对axlDBCreateOpenShape创建Void
那我应该怎么用skill对已有的静态铜箔挖去void呢?我需要挖的是椭圆形的

楼主:
大神能介绍下用法么?
我看axlDBCreateVoid介绍就是只能针对由axlDBCreateOpenShape创建的shape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介绍下用法么?
我看axlDBCreateVoid介绍就是只能针对由axlDBCreateOpenShape创建的shape

1.获取先要创建VOID的SHPAE DBID
2.创建需要绘制的VOID PATH
axlDBCreateVoid(
     o_shape  ;SHPAE DBID
     r_path     ;绘制的VOID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