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版本(EEVX)文件怎样用低版本(7.9.4)打开

楼主(2016-10-28):
有个问题最近找不到解决办法,如果用高版本的mentor(如EEVX)画了原理图和PCB怎样用低版本的工具(如7.9.4)打开呢?
或者怎样用高版本保存个低版本能打开的格式?
最近十分困扰
感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2016-11-30):
将设计的PCB\Logic文件夹下的Netlist.aug文件拷贝出来,名称改成Netlist.kyn,备用;
然后在Expedition中创建一个PCB项目(通过Job management wizard),需要指定库和Netlist.kyn,中心库随意指定,Netlist.kyn指定刚刚更改的文件,
得到一个空的PCB,保存关闭;
然后将原有PCB下的Layout文件夹拷贝并覆盖到新的Layout文件夹。
这时,这个PCB设计就可以不受版本的限制,用任何版本都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设计的PCB\Logic文件夹下的Netlist.aug文件拷贝出来,名称改成Netlist.kyn,备用;
然后在Expedition中 ...

恩,就是这个答案,你是原创吗

网友:
不是,我也是在qq群里面听其他人说起才晓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