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发热问题

楼主(2016-10-28):
   用555,和lm358做了一个调光的,但是工作在10khz频率下,mos发热很厉害,不知道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欢迎大家来指点。

圖啦!你以為大家能通靈嗎?@_@|||

网友:
把工作在频率调下看看,

网友A:
超級狗  圖啦!你以為大家能通靈嗎?@_@|||

那就是無圖無真相,最好還要有 MOS 的規格書。超級狗生氣了,咬他.....

就放你出去咬好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無圖無真相,最好還要有 MOS 的規格書。超級狗生氣了,咬他.....

版主大大们   刚好我这有个类似的一起帮忙看看,我的是1N60发热,4小时52度这样,灯是AC灯,我只是控制灯的控制脚(因为灯里面有做IC)我测试了一个控制的电流有150V,70MA这样,而1N60是1.2A的电流6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