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电感选型

楼主(2016-10-28):
设计一个低通滤波器,用于信号上的,但是发现损耗较大,故考虑重新选择电感,目前选用的电感是680nh,0805封装的,Q值23,DCR2.2欧,电流190ma,,,,
有更好的电感推荐么,电感量100nh-1uh之间的都可参考看看,封装高度1.8mm以下。

楼主:
顺便问下,以上四种绕线形式哪种更优?

网友A:
我最崇拜的電感供應商 - 美商線藝電子Coilcraft

这个滤波电感基本上没用过 ^_^ ^_^!

网友A:
如果頻率要很低的話,Q 值就要犧牲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頻率要很低的話,Q 值就要犧牲一點。

貌似还不错,这个品牌貌似还是国产的,做得还可以啊

网友(点评):
美商線藝電子(Coilcraft) 是電感第一大品牌,比日商村田電子(muRata)和 TDK 都有名。

网友:
这个品牌貌似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崇拜的電感供應商 - 美商線藝電子(Coilcraft)

找了几款接近参数的与版主参数对比
型号                                 电感量                 电流         DCR         Q               谐振频率

LQW2UASR68G00   680nH±2%/25MHz    400mA    1.47Ω     45/100MHz    375MHz      村田
744762268A           680nH±5%/25MHz     230mA    2.06Ω     45/100MHz    380MHz      WE-KI
0805AF-681XJR_    680nH/7.9 MHz           660mA   0.3Ω       19/7.9 MHz    425 MHz     Coilcraft
0805LS-681X_L_    680nH/7.9 MHz           590mA    0.46Ω    20/7.9 MHz    400 MHz     Coilcraft

内阻和Q值哪个重要些,我之前找过村田的一款内阻0.47,调试之后发现和之前的电感性能差不多,还低了一点点,后来发现Q值最大才12,所以不知道Q值大小和DCR大小如何取舍,版主有经验么,还是要靠实际调试

网友A:
内阻和Q值哪个重要些

看你設計什麼電路?

給本經書看施主能否頓悟!(其實是我想矇混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設計什麼電路?

給本經書看施主能否頓悟!(其實是我想矇混過去)

 Q=XL/Re=2 π fL/Re

Power Loss = (DCR) (l2dc)

貌似有点顿悟了,但是又看到特性阻抗,而我就是应用在射频电路上的,应该是特性阻抗更关键吧,DCR反而次之了,是这样吗?

又不知廉耻追问了,还希望版主大大再赐点狗粮给我

大哥抓到重點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設計什麼電路?

給本經書看施主能否頓悟!(其實是我想矇混過去)

看来已经弄明白了,资料上显示Power Loss = (DCR) (l2dc),损耗只和DCR有关。阻抗这个参数没那么重要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頻率要很低的話,Q 值就要犧牲一點。

回头验证了,这个电感式铁氧体的,我之前用的是陶瓷芯的,最终铁氧体的磁损耗较大,还是不合适,还是用回之前的电感了

网友(2017-02-20):
这个低通滤波器怎么设计?如何选择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