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座下面为何一定要净空

楼主(2016-10-29):
SD卡座下面为何一定要净空,是因为sd卡的触点会经常触碰pcb板,导致绿漆磨损而短路,还是担心不干净的地对其信号有影响?

楼主:
大家做SD卡设计的时候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SD卡座下面需要净空???

网友:
我顶我顶我顶,求高手回答

网友:
    没有净空,都是绿油覆盖,如果担心触电有问题,可以设计一些空焊盘 不与其他网络连接 开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兄台做过的设计,SD卡座下面都没做净空(不铺铜皮)?

网友B:
    避免銅皮吸熱,板彎、板翹造成插槽接腳銲接不良。

容易發生在薄板,有些養雞廠會這樣做。

    沒遇過的人不一定會信,防止綠漆被刮損發生短路,也有此一說。

    所以就看大家信誰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免銅皮吸熱,板彎、板翹造成插槽接腳銲接不良。

    容易發生在薄板,有些養雞廠會這樣做。

    狗大,这么说来只要板子不是太薄,其实不需要净空卡座下面的铜皮,而绿漆磨损导致的短路是极小概率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木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大,这么说来只要板子不是太薄,其实不需要净空卡座下面的铜皮,而绿漆磨损导致的短路是极小概率事件。

這個問題是見仁見智,有遇到問題就會想辦法解決。

以前在養雞場插槽底下會做掏空,來到這爛公司板厚 0.6mm 也照鋪。

在養雞場關於接腳焊接不良也有三種說法:

  • microSD 插槽底下的間距很小,鋪銅加上防銲後造成銅面不平整,插槽放上去之後接腳無法緊貼銲盤。
  • 銅皮會吸熱造成板彎、板翹,插槽放上去之後接腳無法緊貼銲盤。
  • microSD 插槽塑膠的部分通常很細小,加上銅皮會吸熱造成插槽變形,插槽放上去之後接腳無法緊貼銲盤。

客倌們信哪個就隨意了!

网友:
    不用净空,最多铺白油。

网友(2017-02-23):
    是啊,担心就铺个白油。

网友(2017-10-25):
    这个应该不是关键问题,可以看下你的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