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drawing功能的使用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6-10-29):
    最近画个板子,想用subdrawing的方法把CPU及其滤波电容都复用,可是试了几次都不行(我以前成功用过这个功能的)。说明下问题情况,DEMO板的CPU封装和我画的板子里面的CPU封装名一样,DEMO板的0201的封装名是C-0201,我画的板子的0201的封装名是0201。我试了几次最多可以把走线和CPU复用过来,我想是不是封装要完全保持一致。假如我把封装名改成一致,但是DEMO板的库文件的0201封装和我们公司的库文件的0201封装不一致,这会不会导致如果复用成功了,也不是我们公司的0201封装呢?

网友:
    你把demo板的封装导出到你的库中,然后再subdrawing复用,之后再替换封装,反正我没试过

网友A:
    封装必须要一致的

网友:
    直接swap就好了

网友:
    复用的器件位号和PCB封装都一致的话,导进\出时候位号一起勾选,反之,就只能swap或应用复用模块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必须要一致的

    谢谢,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