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的DATA1和CMD上拉?

楼主(2016-10-29):
请教下EMMC的DATA1和CMD为什么加上拉电阻?其它管脚没加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不僅是上拉、而且上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僅是上拉、而且上吊!

    版主,我们用的是IMX6Q的芯片,只对SD_DATA0,SD_CMD,SD_RST_B这三个信号加了上啦,其它没有啊,搞不懂为啥,公司加密上不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们用的是IMX6Q的芯片,只对SD_DATA0,SD_CMD,SD_RST_B这三个信号加了上啦,其它没有啊,搞不懂为 ...

我們也是用挨打沒死六,只上拉 CMDRST

後來一個自認很強的客戶(公司名稱真的很大),叫我們全部拔光光還是可以動!

原則上根據 eMMC 規範,卡端本來就有內建上拉電阻,有些主控端MCU)也可以設定內部上拉電阻。但芯片內建上拉電阻較弱,通常就在 60K ~ 80K 左右,外掛上拉電阻在於防止驅動能力不足時,可以從外部輔助加強。

網路上傳說 CMD 上拉的原因,是因為初期 400KHz 溝通階段,此時 CMD 屬於 Open-Drain 訊號所以建議上拉。溝通完成切換到 26/52MHz,CMD 會變成 Push-Pull 模式。

但有沒有必要外加上拉,還是看整體電路的驅動能力是否足夠,就像客戶叫我們拔光光依然會動。

至於 DAT1 為何建議上拉,我還沒找到明確的說法,有新的發現再告知樓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也是用挨打沒死六,只上拉 CMD 和 RST。

後來一個自認很強的客戶(公司名稱真的很大),叫我們全 ...

    估计就是个传说

    追根究底是個好習慣,只不過有些問題,不一定能夠找到解答。^_^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我们用的是IMX6Q的芯片,只对SD_DATA0,SD_CMD,SD_RST_B这三个信号加了上啦,其它没有啊,搞不懂为 ...

挨打沒死六 官網討論版

問題:
Dear expert,
In i.MX6SL platform, we use eMMC for data storage. Do we need the pull-up resistors at the datas (data0 to 7) and CMD signal?
thanks,

回覆︰
There is no special requirement for external resistors pulling up regarding the i.MX6 SL eMMC interface. You may look at the i.MX6 SL EVK design schematic.

According to JEDEC specs :
“JEDEC eMMC includes internal pull-up resistors for data lines DAT[7:1]. Immediately after entering the 4-bit mode, the device disconnects the internal pull-up resistors on the  DAT1 and DAT2 lines. (The DAT3 line internal pull-up is left connected.) Upon entering the 8-bit mode, the device disconnects the internal pull-ups on the DAT1, DAT2, and DAT[7:4] lines.”

网友:
節錄自金士頓Kingston) eMMC 芯片資料

The ROD is switched on and off by the host synchronously to the open-drain and push-pull mode transitions. The host does not have to have open drain drivers, but must recognize this mode to switch on the ROD. RDAT and RCMD are pull-up resistors protecting the CMD and the DAT lines against bus floating device when all device drivers are in a high-impedance mode.

A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can replace the ROD by achieving a better performance (constant slopes for the signal rising and falling edges). If the host does not allow the switchable ROD implementation, a fixed RCMD can be used).

晚上回家再補圖!

网友:
    按照手册来啊

网友:
    我们用的是东芝的,当时也问过原厂,给哦我们的回复是EMMC规范要求(Please refer to JESD84-B45, Table 150 - Capacitance, about recommended values of resistances)

网友(2016-11-28):
    不错,学习了。以前只是知道原理图是那样画,但是没有明白为什么。

网友B:
    eMMC device一般有内建上拉,包括CMD和DATA,原因在于CMD有两总方式,OPEN DRAIN与PUSH PULL,所以device必须有加,外部可以不加。DATA只工作的PUSH PULL,那么为什么要加呢,原因在于防止无信号的时候进入高阻状态。RST要不要加需要根据HOST来判断。CLK是肯定不加。

网友(2017-02-20):
引用 网友A:
    節錄自金士頓(Kingston) eMMC 芯片資料

    The ROD is switched on and off by the host synchronously t ...

    可否翻一下结果呢?有点看不懂,虽然单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MMC device一般有内建上拉,包括CMD和DATA,原因在于CMD有两总方式,OPEN DRAIN与PUSH PULL,所以device必 ...

怎么根据host来判断?能否详细点

我不會泰文,沒辦法回你!>_<|||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節錄自金士頓(Kingston) eMMC 芯片資料

The ROD is switched on and off by the host synchronously t ...

那个EMMC PCBlayout 有什么要求吗?比如等长?误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根据host来判断?能否详细点

根據 MMC 規範他們都建議要外加上拉電阻,最主要是他們不知道使用者的環境,芯片有沒有有沒有內建上拉電阻?PCB 上的走線有多長?路徑上的總負載電容(Load Capacitance)有多少?

有些 Host 設定為 OD 門輸出有內建上拉電阻,在走線不長、負載不重的狀況下,不加外接上拉電阻還是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EMMC PCBlayout 有什么要求吗?比如等长?误差多少

美光Micron)的設計指導書:

  • CLK, CMD, DQ and DS signals should be treated as transmission lines with controlled impedance from 45Ω to 55Ω. The skew of propagation time of these signals should be minimized and the PCB trace length difference kept within ±50 mil. The following figure shows two commonly used PCB transmission line topologies.
  • The eMMC signals' trace length should be as short as possible; it is best kept to less than 2000 m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MC device一般有内建上拉,包括CMD和DATA,原因在于CMD有两总方式,OPEN DRAIN与PUSH PULL,所以device必 ...

如果你的HOST能够输出RST高电平,那么可以不加。不过一般都加,防止开机的时候确定电平。

网友(2017-04-21):
引用 网友A:
    節錄自金士頓(Kingston) eMMC 芯片資料

    The ROD is switched on and off by the host synchronously t ...

看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光(Micro)的設計指導書:
  • CLK, CMD, DQ and DS signals should be treated as transmission li ...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