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封装不能ECO到layout

楼主(2016-10-29):
在画完原理图,ECO到layout时,发现有些器件的封装不能同步过去,比如,电容,原理图中是0402封装,但在PCB中却变为了0805。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解决?

原理图中参数

原理图中参数

PCB封装变为了0805

PCB封装变为了0805

封装两种都有的

封装两种都有的

网友A:
倒过去的那个方框里面,有个首选项,点开里面有个对比PCB分配封装前面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过去的那个方框里面,有个首选项,点开里面有个对比PCB分配封装前面打勾。

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