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31/V10+PMU方案,开关机不能正常上电

楼主(2016-10-31):
全志A31/V10+PMU方案,做开关机上下电测试时:
1.发现偶尔系统不能跑起来;
2.但是1.1V和RTC等电源PMU能输出,PWROK能输出,上电时序符合规格书描述;
3.但就是这个时候CPU发热厉害,测试发现DDR的电流比较大1.5A。
4.按下复位后,能正常上电。
5.不能启动时,PMU的IRQ一直拉低。

求大神指导

楼主:
:o:o:o:o:o

网友A:
PMU设计问题吧  虽然没用过  检查下晶振  和PMU配置上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U设计问题吧  虽然没用过  检查下晶振  和PMU配置上下拉

时钟都有。
PMU对照规格书和设计规则也检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钟都有。
PMU对照规格书和设计规则也检查了。

时钟和复位有时序  一般clk要求先于reset稳定  我以前做其他平台遇到过  clk32.768时钟由pmu给cpu不稳定 就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和复位有时序  一般clk要求先于reset稳定  我以前做其他平台遇到过  clk32.768时钟由pmu给cpu不稳定  ...

已排查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排查OK

后面查出来是什么问题?说一下,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同问,后面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