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试过在内电源层局部区域分割成GND网络?这样有什么弊端,求指教!

楼主(2016-10-31):
以4层板为例子,层叠顺序一般为TOP
GND
PWR
BOT

如果在电源层局部铺一块GND 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些为了重要信号线参考GND,很多时候会在VCC层铺一块GND来让它们参考

网友:
    没问题 拉开距离就好了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有时候gnd层挖一部分分割给电源层呢

网友:
    一般信号线  完全不用阻抗控制 省钱

网友:
    然而并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注意一下电源层铜皮电压值,高的话距离地就要远一些

网友:
    没有问题,保证间距,而且如果底层有重要信号的话,参考地应该会更好吧

楼主:
看的电路板太少,没见过这种分割方法,大家都说没问题,我也就放心了

网友:
不一定有問題 , 也不保證會沒事.
這得看 PI 分析及訊號回流路徑是否有干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