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做应力仿真的多么

楼主(2016-10-31):
我了解的好像JCET, JCAP在做。另外有一些高校

网友(2017-03-07):
比较大的公司都有,总体来说比较少,我们之前也提供过这样的服务。

网友:
你了解的太少了
" s& Z1 V6 M( p8 k只要是和机械和结构相关的行业都有应力的问题和仿真,就跟电子行业的电仿真一样。

网友:
我们小公司产品一般都是根据以往经验,在结构设计过程中控制机械强度,,料厚设计均匀,在合理位置增加骨位,机械加工过程中控制好刀头的尺寸及转数,模具品方面控制好保压时间和模温,以上方式可以消除金属件和塑胶件的应力问题。那里搞什么仿真。

网友(2018-03-08):
封装环境一般做个热力耦合分析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