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6-11-01):
HI:各位请教下,大电流充电为什么会存在电池 容易 充不饱电的情况

哇哩咧~什麼問題都有!@_@|||

网友:
妹子,我给你顶贴....我顶,我顶,我顶顶

陳妍希被你們的人把走了!T_T

网友:
充电一般会有恒流和恒压两个阶段,如果你一直是大电流充电,有可能电池电压检测点到电池正极之间线路的阻抗形成的压差导致你电压检测的不准,也就是检测到的比实际电池端的电压要高一点,不知道你的充电方案大概是啥样的?

答非所問、這個月扣一半工資。^_^

网友:
请狗仙明示

网友:
以前看過一篇鎳鎘NiCd)電池學理上的解釋,覺得還蠻傳神的。

大電流充電,容易在電及附近發生急劇的氧化還原作用,因此會有幾個副作用產生。

  • 離子堆積於電極附近,因同性相斥原理,新的電荷不容易再從外部進入電池。
  • 電極附近的離子密度較高,因此會有較高的電壓,充電芯片容易誤判為充飽。表面上電壓達到飽和,但其實電芯內部的電壓還是較低,你以為充飽了其實不然。

小弟非化學專業,僅能提供學理上的解釋,若要深究其理論基礎,還需要高手出面解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過一篇鎳鎘(NiCd)電池學理上的解釋,覺得還蠻傳神的。

大電流充電,容易在電及附近發生急劇的氧 ...

狗版,你为什么一直用的是繁体,看起来好吃力。

网友:
扯扯淡  繁体字其实挺好看的  ,就是不会写

网友(2017-02-20):
引用 网友A:
狗版,你为什么一直用的是繁体,看起来好吃力。

立马简体,这是大陆,你这个台湾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