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怎么把BOM反导入到原理图

楼主(2016-11-01):
求教:AD 可以把excel或者txt格式的BOM反导入到原理图中吗? 因为客户给的原理图中的器件信息与生产的BOM对应不上,需要把BOM的信息更新到原理图中? 这个可以反向导入吗?  另外AD原理图中器件的属性(料号,厂家,值,封装)可以设置模板吗?我需要整个原理图中使用相同的属性项/ c% }3 z4 O9 p

网友:
    用Bill of Materials反向导入参数同步原理图或者PCB,是能实现的,但软件本身没有这个功能,需要第三方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