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llegro单位切换带来的DRC如何处理?

楼主(2016-11-01):
    如题所示:
          一块PCB不可能一版成功,中间改动的东西太多,比如,结构件的改动,一版结构件挪动尺寸是要求精准的不能有一点偏差,我一般开始定位结构件都是用毫米单位,结构件都放好后,大致布局OK后,我就切换成mil单位完成所有操作。
      问题是:项目都完成了,在改第二版的时候需要动结构件,需要切换成毫米单位精准定位,这是如果切换过去,那么之前密集走线如BGA出 DDR走细都会有大量的DRC报错,这都是allegro单位换算导致,有谁有好的办法解决吗?或者你们在工作是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求大神们分享你们的经验,谢谢

网友:
    这是ALLEGRO出世以来就没解决的问题,估计也不会解决。绕道走吧。

网友A:
    我是在新空板上,导入最新结构,然后change到某指定结构层,以某个基准点用mil单位subdrawing导出,然后在导进到现有的PCB板上,就没有单位切换 精度导致DRC烦恼

网友:
    最好不要切换单位.虽然是相差一点点.改起来麻烦.

网友B:
    结构最好通过导入,不要自己去定位,很容易出现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新空板上,导入最新结构,然后change到某指定结构层,以某个基准点用mil单位subdrawing导出,然后在 ...

你这样做,那之前结构件的走线不会受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最好通过导入,不要自己去定位,很容易出现误差。

    小公司都没有结构,也不会结构图,都自己弄,弄好了 老板那我这个pcb结构图去做外壳

网友C:
    呵呵,理解。最好的方法是导入结构图,在定位。如果没结构,那就确定移动的结构件把毫米换成MIL再移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理解。最好的方法是导入结构图,在定位。如果没结构,那就确定移动的结构件把毫米换成MIL再移动吧

    你们在使用allegro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这样的麻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做,那之前结构件的走线不会受影响吗

    不会,目前还没发现过

网友D:
    1mm=39.37mil,转换单位后就算保留小数位一样也必然存在误差。做前确定单位,开始做就不能再转换单位。蛋疼时间多的除外

网友:
    layout一般都会cad软件

网友:
    这个问题无解,大家都是规避这个问题。你的做法就是专门往墙上撞,还怪墙太硬!不打击你了。以后,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单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mm=39.37mil,转换单位后就算保留小数位一样也必然存在误差。做前确定单位,开始做就不能再转换单位。蛋疼 ...

网友:
    转换单位定位啊,小数点后面第二位以后可以忽略,当作加工误差

网友E:
    想要定位精准,未必非要换单位。可以用sna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定位精准,未必非要换单位。可以用snap啊

snap是个啥东东啊

网友F:
    导结构为什么要换单位??

网友:
    DRC忽略就可以了,制板厂又不是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导结构为什么要换单位??

    不是导结构是结构件要移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在使用allegro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这样的麻烦吗?

    我也是把结构图的定位mm转成mil再画PCB的,mil的精度完全满足了结构的误差,反过来就难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新空板上,导入最新结构,然后change到某指定结构层,以某个基准点用mil单位subdrawing导出,然后在 ...

    我们公司所有人都用的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snap是个啥东东啊

    move——右键——snap

网友(2019-07-24):
    用mil在设计时要简单方便很多,最恶心的就是楼主说的这个结构后期改动的问题,如果确有发生,通常还是单独新建个板子然后导入后切换单位,再导出给需要的PCB使用。一般做的产品没那么严丝合缝的要求,故而有一点点误差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结构单独导入再导出

网友(2020-08-10):
    我想问下,mil改为mm,再改回mil会有影响吗

网友(2020-09-29):
    用mil画完,最后导出给结构DXF核对要转换单位。蛋疼

网友:
    导入导出为何要换BRD的单位?
    可以直接在导入导出的界面选择单位即可。
开始设计后,不要再更改BRD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