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串接端接的源端为什么会出现半波幅度的信号

楼主(2016-11-01):
如题,我在看信号完整性方面的资料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段话:

源端会出现半波幅度的信号,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串联端接之后你的信号源输出阻抗应该是和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相等,你的输出信号会被这两个阻抗1/2分压,然后半幅度信号经过2T传回到源端,形成全幅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端接之后你的信号源输出阻抗应该是和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相等,你的输出信号会被这两个阻抗1/2分压,然后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