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i总线最长能走多长?谢谢

楼主(2016-11-02):
    如题

网友:
這樣的問法很攏統;

    • SPI 快的到 40MHz、慢的到 100KHz
    • 一對一還是一對多的連接方式涉及驅動能力和電路寄生電容,間接也影響傳輸距離。
    • 全部都在 PCB 上跑,還是有纜線?用的又是哪種 PCB(單層、雙層)或哪種纜線?

    下面的網站提供他們個人在 PCB Layout 上的經驗值:
Both SPI and Microwire are generally limited to on-board communications and traces of no longer than 6 inches, although longer distances (up to 10 feet) can be achieved given proper capacitance and lower bit rates.

    http://www.embedded.com/design/connectivity/4023975/Serial-Protocols-Compared

网友:
    50MHZ的   5000mil内 应该可以  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