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解,请问运放部分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6-11-02):
还请大家支招

楼主:
顶一下,期待大神给一点意见

网友A:
R13的作用就是跟R8进行分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R13的作用就是跟R8进行分压

应该是R11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R11才对

那我要计算R13的阻值,该怎么分析?
V_ADC1和V_ADC2是单片机采集的已知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要计算R13的阻值,该怎么分析?
V_ADC1和V_ADC2是单片机采集的已知电压!

只要给给出放大倍数公式就可以反推回去了,虚短虚地,你懂得

网友B:
通过R11的电流形成的电压被差分运放放大后给到了ADC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R11的电流形成的电压被差分运放放大后给到了ADC2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运放那一块是怎么计算的,你说的有点抽象

网友C:
    请参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参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还不如说问度娘

楼主:
    请大家评估一下,这样算对不对啊

网友D:
    就一个减法电路加个低通滤波 模电基础没啥好算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减法电路加个低通滤波 模电基础没啥好算得

关键是仿真之后与算的差异太大了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