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模块复用后,走线产生小方块的小技巧

楼主(2016-11-02):
解决模块复用后,走线产生小方块的小技巧

网友A:
    直接打散就好啦,不需要change啊

网友:
    这个方法还是很好用的,谢谢

网友:
    16.5也可以这样用吗?我怎么右击没有“Disband group”这一选项啊

网友:
    打散就好了,没有走线方块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散就好啦,不需要change啊

怎麼打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麼打散啊

选中模块,右键——disband group

网友C(2017-08-28):
我的软件里面没有disband group这个选项,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我用的是16.6的,难道要安装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软件里面没有disband group这个选项,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我用的是16.6的,难道要安装skill?

都有的,鼠标要放在已复用模块的器件上右键才会有disband group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有的,鼠标要放在已复用模块的器件上右键才会有disband group这个选项

请看 ,真的没有那个disband选项,求解,鼠标已经点到group那里右键了!

楼主:
是在这个模式下右键的吗?

网友(2021-03-20):
    都有的,鼠标要放在已复用模块的器件上右键才会有disband group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