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燃爆了,求解?

楼主(2016-11-02):
请教击穿电压与line to shape spacing的关系?板材为普通FR4板材,击穿位置位于表层覆铜区域。如下图:
基本断定由于所用新星电源产生较高的电压,击穿电路板,并造成95%以上相关负载(包括此块电路板)全部烧毁,损失惨重~

我想根据间距10mil,估算一下最小击穿电压,1000V or 500V?

楼主:
多谢!就是说10mil约0.2mm,所以可能开关电源直接输出>~220V了....

网友:
你这个很像是大电流短路引起的 不觉得是间距的问题 个人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

这个表格确实是好资料  以前都是凭经验  没有理论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就是说10mil约0.2mm,所以可能开关电源直接输出>~220V了....

我也感觉你这个是电路设计缺陷所致,非间距问题

网友:
感觉不像是间距引起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路设计问题:没有接口保护措施

网友:
有可能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并非高压击穿,40v电压不高。

网友:
很可能是缺少浪涌保护,浪涌照成电源IC击穿,后续缺乏过流保护,照成继续后级损坏。

网友:
这很显示是VCC到GND之间类似短路,瞬间电流非常大,导致,并非间距太小。后级电路有问题,那颗芯片引脚都快烧掉了,那边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B(2016-12-14):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

楼主找到问题没有?

网友(2017-02-20):
    想问下这个电器间隙和爬电距离指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同一个?为什么表格里面数值不一样

楼主(2017-11-20):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问题没有?

具体原因为板子上一颗保护二级管失效造成新星开关电源输出级击穿,产生高压,继而产生电弧放电大火现象,并非由于电路上IC击穿,电流过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