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漆入via孔問題

楼主(2016-11-02):
請問我板子上有不同大小的 VIA 孔
小 VIA 要上綠漆, 大 VIA 不上綠漆
若在轉 Gerber 時, 將 solder mask 中的  VIA 打勾
會不分大小  VIA 都不上綠漆

這要如何處理 ????

网友:
截图或者直接告诉板厂多大的过孔不用盖油

楼主:
所以f確定沒辦法直接在 Gerber 處理了  ???

网友:
如果via不想上綠漆的話,可以將它改成test point

网友:
Add circle on soldermask layer on the via types you do not want covered by soldermask. Via types you want plugged with soldermask do not have circle on soldermask layer.

网友:
可以解决的,你把你要开窗的孔建上开窗顶层和开窗底层,然后在出GERBER的时候 在SOLDERMASK TOP/BOTTOM 中勾上V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