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导入电容模型是不是就是村田的B2P文件,怎么导入,初学者请大神解答

楼主(2016-11-02):
sigrity导入电容模型是不是就是村田的B2P文件,怎么导入,初学者请大神解答

网友:
是S2P , 不是B2P.

网友A:
你在Component manager 裡面進行編輯設定
**************************************************
S_A 1 3 2 3 model="檔案絕對路徑\XXXXX.s2p"
V 2 3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Component manager 裡面進行編輯設定
**************************************************
S_A 1 3  ...

能详细点吗?非常感谢

网友(2017-02-04):
同求怎么加载电容模型

网友(2018-02-01):
sigrity中带有电容模型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2019-05-24):
如果很多零件都要這樣編輯?

网友B(2019-12-12):
系统自带库

网友C(2020-02-20):
引用 网友B:
系统自带库

请问系统自动库的路径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系统自动库的路径在哪里?

你点load里面就可以看到路径

网友(2021-10-28):
    有村田电容模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系统自动库的路径在哪里?

    兄弟可以共享一份电容电阻模型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