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上星月螺钉孔为什么中间的孔要做成非金属化的

楼主(2016-11-02):
如标题,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疑惑,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请各位大神和版主帮忙解答一下疑惑

网友A:
为防止过炉后堵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防止过炉后堵孔

中间那个孔是直径3.5mm的,就算做成金属化的孔,应该也不存在堵孔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止漏电.

防止漏电能否说的详细点,这种螺钉多半是用来固定的吧。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做成非金属化的孔

网友:
    想做成金属化的也可以吧!

网友:
    如果是固定用的 随你做成什么 不一定要星月

楼主:
    主要还是想要知道为什么是要做成非金属化的孔,这一定是有原因的。继续坐等各个大神解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铁壳机箱是怕静电或雷击信号从螺钉引入,损坏板上器件。塑料机壳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壳机箱是怕静电或雷击信号从螺钉引入,损坏板上器件。塑料机壳无所谓。

星月螺钉孔是由8个带有电气特性的小孔和一个非金属化孔组成,本身就已经具备和外部连接的关系,还是没明白中间的孔非金属化的是为什么

网友D:
中间的孔可以做成金属化的,只是那就是去灵活性了:
如果中间做出非金属的,在螺帽那一圈上加个垫圈,螺丝可以完全跟电路板隔离(机壳与信号地隔离),不想隔离去掉垫圈即可。
中间做出金属的还要考虑内层铺铜避让等问题,稍有不慎,有些产品EMC检验过不了。给自己找麻烦。

na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孔可以做成金属化的,只是那就是去灵活性了:
如果中间做出非金属的,在螺帽那一圈上加个垫圈, ...

会不会存在非金属化孔的孔壁内没有镀铜,在打螺钉的时候容易破损呢?(螺钉有时候会拧的比较紧)

网友:
    没有实践过,这个不是强制规定吧?
    而且按下面这里的说法,貌似加环孔的中间大孔是要金属化的呀
    https://blogs.mentor.com/tom-hau ... pcb-mounting-holes/

网友:
    中間的孔正常是做NPTH 孔璧不電鍍 ,這樣鑽孔成型尺寸才會更準, 如果設計成PTH電鍍孔 那PCB 過完錫爐後會沾錫或塞孔,鎖螺絲會有問題.

但是某些場合(增加接地性...EMI...)中間的孔也會有做NTH電鍍孔,在過錫爐前需先用膠帶將此孔貼住防止沾錫

网友:
    大的金属化孔,在过波峰的时候会冒锡,导致正面出现锡珠,所以必须贴高温胶纸堵住,同时由于有锡进入,导致孔径变小,在装配的时候引起螺钉不能正确安装等问题。星月孔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中间是非金属的,通过周边的金属小孔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孔可以做成金属化的,只是那就是去灵活性了:
如果中间做出非金属的,在螺帽那一圈上加个垫圈, ...

如果你螺丝偏粗强行打进去靠那点电镀也起不来多大的阻碍作用,一般你设计多大的孔就上合适的螺丝,太粗的螺丝是插不进的。所以那种违规的情况不在考虑之内。

网友:
金属化孔孔径公差为正负3mil,非金属化孔正负公差为2mil,星月焊盘多用来做螺钉孔定位会更加精准。对于金属化孔
装配螺丝频繁时会有金属屑掉落,也会影响到电路板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专业回答

网友(2020-03-02):
    终于弄懂了

网友(2023-06-19):
    卫星孔周边的小孔一般打多大呢?距离有要求吗?板厂反馈说小于0.45mm的孔会有油墨入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