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可以链接物料数据库吗?

楼主(2016-11-02):
cadence可以链接物料数据库吗?就像AD里的database那样,求方法

网友:
可以,orcad cis里面

网友:
百度 capture CIS配置数据库 有些文档还蛮详细的

网友:
楼上正解。先要设置一个数据库链接。参考一下。http://www.doc88.com/p-4711934782377.html

网友A:
orcad别用数据库了 很垃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cad别用数据库了 很垃圾的

挺好用的

网友:
CIS 挺好用,就是数据库刚开始维护,数据量大比较麻烦点,其实挺好,原理和PCB一致,减少出错率,还可以一键出B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