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风扇驱动电路,输出电压计算

楼主(2016-11-03):
参考别人的电路。按照规格书,不接PWM,  输出电压也就不超过10V,  风扇是12v的。  接上PWM后怎么计算。
LM358的作用是?
输入PWM是从3.3V GPIO  占空比为50的信号。

网友:
    就是个比较器吧

网友:
    加入PWM模块是跟R10并联在一起的,pwm信号去控制芯片4pin的电压,使反馈电压低于芯片的Vref电压,然后达到提高输出输出电压。

网友:
PWM经过RC之后形成了一个直流电平(RC低通的截止频率要远高于PWM的频率,否则不能产生稳定的直流电平),PWM滤波之后的直流电平V=3.3*duty cycle,LM358是个同向放大器,特性是输入阻抗高,可以隔离RC和后面的电路,最后直流电平通过910电阻影响FB电压,以达到调输出电压的目的。

网友(2017-03-20):
    不接PWM,  输出电压也就不超过10V,这个怎么解释,在没有PWM调控时,应该就是输入电压12V吧,不超过10V是怎么回事。
外行人士表示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