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相同网络的覆铜合并?

楼主(2016-11-03):
      altium覆铜,一片覆铜必需要所有点画完后才能覆铜,有时候覆铜形状比较复杂,中途错了就要重画。

能不能分别画一块块相对简单的覆铜,最后把这些覆铜合并成一块?

网友:
同求 请高手指点 目前用的是AD10版本

网友:
别想了  ad覆铜是痛点

网友:
你就一块一块画呗,重叠部分会自动连起来的。尤其有room规则时,有的时候间距会出现bug,这时必须room里一块,room外一块,重叠即可。

楼主:
ALtium 14.20重叠部分不会自动连接,高版本可以么?
  虽然这样出的gerber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还是很不爽。

网友:
用的AD16,也不能合并,是不是之前用其他软件的o(∩_∩)o 哈哈

网友:
应该没有必要一块一块的画吧!AD高版本的敷铜都是可编辑的,可先画一个大概,不满意的地方左键拖放编辑敷铜区域即可。

网友:
AD10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先把在线DRC关掉,然后直接修改布线,完了再打开DRC,双击覆铜区域即可。

网友:
AD17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A:
AD17演示看似有很方便的指令可以合併/切割polygon

現在方法有只是手續繁瑣一點
1.將兩個poly重疊到你需要的外型
2.設置Polygon為outline only mode
3.兩個Polygon都運行Explode Polygon to Free Primitives指令,變成線段的資料
4.保留最終需要的外框線段,中間的線段都刪除掉
5.選擇最終的外框線段
6.Tools\Convert\Create Polyg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完成

网友:
    没关系的,反正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7演示看似有很方便的指令可以合併/切割polygon

現在方法有只是手續繁瑣一點

黄其光 大师,别来无恙啊!

网友(2020-07-30):
    网络相同不就合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