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 0.1uf 电容,何用?

楼主(2016-11-03):
1. 如下图, 在一个P型mos 管的G,S 角位, 接一个.1uf的电容,是何用意?
2. 自举? RC?似乎都不是!

CAP_MOS_GS

CAP_MOS_GS

网友A:
    稳定VGS电压,和自举没一毛钱关系。

网友B:
    有一本書叫做 :加速電容; 上電瞬間讓MOS G S電壓相同 而關閉,否則G電壓稍低于S,導致MOS輕微導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本書叫做 :加速電容; 上電瞬間讓MOS G S電壓相同 而關閉,否則G電壓稍低于S,導致MOS輕微導通;

bingo

网友:
    好像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本書叫做 :加速電容; 上電瞬間讓MOS G S電壓相同 而關閉,否則G電壓稍低于S,導致MOS輕微導通;

    1. 谢谢中臣。

    2. “上電瞬間讓MOS G S電壓相同 而關閉”。
----这个结论似乎有道理。

3. 否則G電壓稍低于S
----只是为何G的电压会低于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VGS电压,和自举没一毛钱关系。

1. 谢谢Koby

2. 稳压?
    ----工作机理类似By Pass 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谢谢中臣。

    2. “上電瞬間讓MOS G S電壓相同 而關閉”。

上電瞬間S的電壓就建立, 而G的電壓要RC delay 后才會建立,即330K電阻和GD極間電容和一些其他的雜散電容;所以G相對S會有延時電壓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電瞬間S的電壓就建立, 而G的電壓要RC delay 后才會建立,即330K電阻和GD極間電容和一些其他的雜散電容 ...
    完美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谢谢Koby

2. 稳压?

如果这个管子是充电回路里面的,为了让流过管子的电流稳定,一般会在GS之间加这样的一点电容来稳定VGS电压。如果这个管子只是用来做loadswitch的话,那么这个电容还能起到soft start的作用,也就是缓启,防止出现inrush,原理就是当输入电压也就是S端电压上点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那么GS电压在那一瞬间基本是为0的,随着RC时间的推移,电容两端也就是VGS电压会逐步建立,管子逐步导通,从而达到SS的目的。

网友:
    根本用处没多大   需要看你用在上面电路 什么场合上面

网友:
    1、防止上电瞬间MOS管漏电或瞬间浪涌产生高的VGS;
2、与R142组成RC延迟放电电路让MOS管延迟开关,以针对MOS开关前级电源负载响应差的对策或针对MOS管开关后级某些有上电时序要求的电路;此做法需先确定负载电流大小再考虑RC时间和MOS管的功耗。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个电容的确很有用,不然Vgs可能短暂导通

网友(2016-12-14):
    如果电流大的话开关频率很高的话加这个电容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它开关会有上升沿和下降沿,会有放大区,管子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