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鲫鱼塘——PCB Layout经验分享之散热器装配相关

楼主(2016-11-04):
  这些年画板经常用到散热器,也从工作中总了一些关于散热器PCB Layout的经验,虽然每个公司所用的散热器不尽相同,但是总有一些相似之处。现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忙!
1.晶体固定相关
晶体固定位置直接影响到生产和晶体热传导效果,所以必须要考虑周详。
晶体固定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晶体与固定脚不要干涉
  因为在画PCB时一般是平面布局,可能会出现晶体与散热器固定脚干涉的问题,所以PCB布局要与3D机构装配模拟相配合尽早发现、解决装配发生的问题。
(2)晶体与散热器折弯处的距离
     以下是公司对金属材料折弯要求,金属折弯内部:A = R + 0.2mm范围内不可放置晶体,下图中A尺寸;金属折弯外部:B = 板厚 + R + 0.2mm范围内不可放置晶体,下图中B尺寸。

(3)散热器功丝的孔背后空间
  如果晶体的固定孔是散热器功丝的孔,依公司规定,螺丝穿过螺母或散热器固定孔超过2丝牙,如两图中C尺寸,所以固定孔背后保留螺丝伸出空间,并且要计算所用螺丝长度会超过散热器的长度,不要放置会与其干涉的东西。还要计算螺丝与周边元件的安规间距。注意:C尺寸相对所用不同的螺丝长度是不一样的,例如M4的螺丝就比M3的长。
  另一种方法是如果螺丝穿过螺母或散热器固定孔不超过2丝牙需要在螺丝丝杆上涂防松胶。
  具体采用哪种方法由项目工程师决定。

(4)晶体垫片的选择
  如果晶体需要与散热器做绝缘处理,就可能会用到垫片。而如果公司其它项目之前已经设计过垫片,而各种尺寸和要求都能满足的情况下用之前设计的垫片。
  要使用时需要注意晶体固定孔之间的间距,及外形尺寸。

  其实上面说的内容有些是硬件工程师需要考虑的问题,虽然Layout工程师就算不能对这些问题做决策,但是知道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用利的,至少会少走弯路!

Layout鲫鱼塘——PCB Layout经验分享之散热器脚 点击看贴

网友A:
那个散热片的大小跟芯片边上的DDR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起来!

寒冰啊,你这样灌水,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散热片的大小跟芯片边上的DDR有关系吗

        散热器大小与加在散热器上的发热元件有最大的关系,换名话说,散热器的大小是依据贴在上面的发热元件需求来定的,具体大小需要测算,再验证。
        散热与周边的其它元件需要保持的距离由两个因素决定:1.安规距离;2.散热器的温度对周边元件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散热器大小与加在散热器上的发热元件有最大的关系,换名话说,散热器的大小是依据贴在上面的发热 ...

DDR温度也蛮高的啊,跟主芯片太近,积温会高不少,这会影响信号的可靠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温度也蛮高的啊,跟主芯片太近,积温会高不少,这会影响信号的可靠性吗

    发热是有的,至于温度有多高算高,要多各方面考虑?如果温度超过DDR使用温度可能需要散热措施,并不一定是加散热器,也可以用风冷降温。
    DDR与主芯片之间的距离,主芯片的规格书上应该有说明。
    从现有产品来看,台式机DDR内存、笔记本DDR内存,很多没有加散热器,当然可能有例外,只是我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