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原理图里怎么给元器件定义PCB封装?

楼主(2016-11-04):
各路大神,HDL原理图里怎么给元器件定义PCB封装?

网友:
一般不建议在HDL中直接添加封装的,因为HDL原理图不保存元器件库,这样做不利于设计的规范。但是也可以添加,如下图:点击ADD,然后选择封装属性JEDEC_TYPE,添加封装。

添加封装

添加封装

网友A:
建议在建封装库中添加。封装库设计参见:
cadence公司的免费资料,值得借鉴!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1003-1-1.html
(出处: EDA365电子工程师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建封装库中添加。封装库设计参见:
cadence公司的免费资料,值得借鉴!
https://www.eda365.com/thr ...

在封装库里怎么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封装库里怎么加呢?

建议看教程或帮助文件。

网友:
HDl的封装不像ORCAD的直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