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为什么复用后被复用的那块元件乱78糟,跪地求助!!

楼主(2016-11-05):
大家好为什么我复用以后,可是元件摆的是乱的,如下图,我想要下面跟上面摆的元件一样,怎么样才能做到呢。谢谢大家,

网友:
    没办法的。复用参数要完全一样。。。哎。。。这软件差评。。。。

网友:
    Make Reuse
    Add Reuse
(是重複使用局部線路的意思嗎?)

网友:
    下面复用的位号和封装最好是在上面那个电路图上COPY下来,这样复用 就不会乱了 ,我每次服用也是乱乱的  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