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logic元件编辑窗口显示不全

楼主(2016-11-05):
pads9.5 logic元件编辑窗口显示不全 ,win10系统,也试过用win8的补丁,但还有地方显示不全。0 S) [0 A+ {( s  f

网友:
跑偏了,去隔壁问

网友:
注意一下右下角,这是一个可拉伸的窗口,拉伸一下,然后在不同标签间切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