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设置到两条线交点上面

楼主(2016-11-05):
defun( set_origin ()
   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
     (list "Done" `axlFinishEnteRFun)
         (list "Cancel" `axlcancelEnterFun)))
         axlUIPopupSet(popup)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CLINESEGS") ?onButtons list("noall" "CLINESEGS"))
   axlSingleSelectPoint()
        cline1 = car(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axlHighlightObject(cline1)
        when(cline1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CLINESEGS") ?onButtons list("noall" "CLINESEGS"))
                axlSingleSelectPoint()
                cline2 = car(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axlDehighlightObject(cline1)
        )
        when(cline1 && cline2 && cline1->layer == cline2->layer
                point = axl_ol_ol2(cline1->startEnd cline2->startEnd)
              axlDBChangeDesignOrigin(list(minus(xCoord(car(point))) minus(yCoord(car(point)))))
         )
)
axlCmdRegister("Origin" 'set_origin)

有个问题需要解决:当两天线交点在延长线上面时,原点不会设置到延长线交点上@deargds

网友:
axl_ol_ol2这个只能求出实交点,使用下面这个函数试一下,使用方法如下:
line_intersect(cline1->startEnd cline2->startEnd)
defun( line_intersect (line1 line2)
prog((x0 y0 x1 y1 x2 y2 x3 y3 x y)
        x0 = xCoord(nth(0 line1))
        y0 = yCoord(nth(0 line1))
        x1 = xCoord(nth(1 line1))
        y1 = yCoord(nth(1 line1))

        x2 = xCoord(nth(0 line2))
        y2 = yCoord(nth(0 line2))
        x3 = xCoord(nth(1 line2))
        y3 = yCoord(nth(1 line2))

        y = car(errset(((y0-y1)*(y3-y2)*x0 + (y3-y2)*(x1-x0)*y0 + (y1-y0)*(y3-y2)*x2 + (x2-x3)*(y1-y0)*y2 ) / ((x1-x0)*(y3-y2) + (y0-y1)*(x3-x2))))
        if(y then
                x = x2 + (x3-x2)*(y-y2) / (y3-y2)
                return(list(x y))
        else
                return(nil)
        )
)
)
;deargds
;www.eda36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