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常见问题解答.chm

楼主(2016-11-05):
C语言编程常见问题解答
【作者】[美]Paul S.R. Chisholm 译:张芳妮 吕 波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l章  C语言
  1. 1   什么是局部程序块(local block)?
  1. 2   可以把变量保存在局部程序块中吗?
  1. 3   什么时候用一条switch语句比用多条if语句更好?
  1. 4   switch语句必须包含default分支吗?
  1. 5   switch语句的最后—个分支可以不要break语句吗?
  1. 6   除了在for语句中之外,在哪些情况下还要使用逗号运算?
  1. 7   怎样才能知道循环是否提前结束了?
  1. 8   goto,longjmp()和setjmp()之间有什么区别?
  1. 9   什么是左值(lvaule)?
  1. 10  数组(array)可以是左值吗?
  1. 11  什么是右值(rvaule)?
  1. 12  运算符的优先级总能保证是“自左至右”或“自右至左”的顺序吗?
  1. 13  ++var和var++有什么区别?
  1. 14  取模运算符(modulusoperator)“%”的作用是什么?

  第2章  变量和数据存储
  2. 1  变量存储在内存(memory)中的什么地方?
  2. 2  变量必须初始化吗?
  2. 3  什么是页抖动(pagethrashing)?
  2. 4  什么是const指针?
  2. 5  什么时候应该使用register修饰符?它真的有用吗?
  2. 6  什么时候应该使用volatile修饰符?
  2. 7  一个变量可以同时被说明为const和volatile吗?
  2. 8  什么时候应该使用const修饰符?
  2. 9  浮点数比较(floating—point comparisons)的可靠性如何?
  2. 10 怎样判断一个数字型变量可以容纳的最大值?
  2. 11 对不同类型的变量进行算术运算会有问题吗?
  2. 12 什么是运算符升级(operator promotion)?
  2. 13 什么时候应该使用类型强制转换(typecast)?
  2. 14 什么时候不应该使用类型强制转换(typecast)?
  2. 15 可以在头文件中说明或定义变量吗?
  2. 16 说明一个变量和定义一个变量有什么区别?
  2. 17 可以在头文件中说明static变量吗?
  2.18 用const说明常量有什么好处?
  第3章  排序与查找
  排 序
  查 找
  排序或查找的性能
  3.1  哪一种排序方法最方便?
  3.2  哪一种排序方法最快?
  3.3  当要排序的数据集因太大而无法全部装入内存时,应怎样排序?
  3.4  哪一种查找方法最方便?
  3.5  哪一种查找方法最快?
  3.6  什么是哈希查找?
  3.7  怎样对链表进行排序?
  3.8  怎样查找链表中的数据?
  第4章  数据文件
  4.1  当errno为一个非零值时,是否有错误发生?
  4.2  什么是流(stream)?
  4.3  怎样重定向—个标准流?
  4.4  怎样恢复一个重定向了的标准流?
  4.5  stdout能被强制打印到非屏幕设备上吗?
  4.6  文本模式(text mode)和二进制模式(binary mode)有什么区别?
  4.7  怎样判断是使用流函数还是使用低级函数?
  4.8  怎样列出某个目录下的文件?
  4.9  怎样列出—个文件的日期和时间?
  4.10 怎样对某个目录下的文件名进行排序?
  4.1l 怎样判断一个文件的属性?
  4.12 怎样查看PATH环境变量?
  4.13 怎样打开一个同时能被其它程序修改的文件?
  4.14 怎样确保只有你的程序能存取一个文件?
  4.15 怎样防止其它程序修改你正在修改的那部分文件内容?
  4.16 怎样—次打开20个以上的文件?
  4.17 怎样避开"Abort,Retry,Fail"消息?
  4.18 怎样读写以逗号分界的文本?
  第5章  编译预处理
  5.1  什么是宏(macro)?怎样使用宏?
  5.2  预处理程序(preprocessor)有什么作用?
  5.3  怎样避免多次包含同—个头文件?
  5.4  可以用#include指令包含类型名不是“.h”的文件吗?
  5.5  用#define指令说明常量有什么好处?
  5.6  用enum关键字说明常量有什么好处?
  5.7  与用#define指令说明常量相比,用enum关键字说明常量有什么好处?
  5.8  如何使部分程序在演示版中失效?
  5.9  什么时候应该用宏代替函数?
  5.10 使用宏更好,还是使用函数更好?
  5.11 在程序中加入注释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5.12 #include<file>和#include“file”有什么不同?
  5.13 你能指定在编译时包含哪一个头文件吗?
  5.14 包含文件可以嵌套吗?
  5.15 包含文件最多可以嵌套几层?
  5.16 连接运算符“##”有什么作用?
  5.17 怎样建立对类型敏感的宏?
  5.18 什么是标准预定义宏?
  5.19 怎样才能使程序打印出发生错误的行号?
  5.20 怎样才能使程序打印出发生错误的源文件名?
  5.2l 怎样判断一个程序是用C编译程序环是用C++编译程序编译的?
  5.22 预处理指令#pragma有什么作用?
  5.23 #line有什么作用?
  5.24 标准预定义宏_FILE_有什么作用?
  5.25 怎样在程序中打印源文件名?
  5.26 标准预定义宏_LINE_有什么作用?
  5.27 怎样在程序中打印源文件的当前行号?
  5.28 标准预定义宏_DATE_和_TIME_有什么作用?
  5.29 怎样在程序中打印编译日期和时间?
  5.30 怎样判断一个程序是否遵循ANSIC标准?
  5.31 怎样取消一个已定义的宏?
  5.32 怎样检查一个符号是否已被定义?
  5.33 C语言提供哪些常用的宏?
    第6章  字符串操作
  6.l  串拷贝(strcpy)和内存拷贝(mEMCpy)有什么不同?它们适合于在哪种情况下使用?
  6.2  怎样删去字符串尾部的空格?
  6.3  怎样删去字符串头部的空格?
  6.4  怎样使字符串右对齐?
  6.5  怎样将字符串打印成指定长度?
  6.6  怎样拷贝字符串的一部分?
  6.7  怎样将数字转换为字符串?
  6.8  怎样将字符串转换为数字?
  6.9  怎样打印字符串的一部分?
  6.10 怎样判判断两个字符串是否相同?
   第7章  指针和内存分配
  7.1  什么是间接引用(indirection)?
  7.2  最多可以使用几层指针?
  7.3  什么是空指针?
  7.4  什么时候使用空指针?
  7.5  什么是void指针?
  7.6  什么时候使用void指针?
  7.7  两个指针可以相减吗?为什么?
  7.8  把一个值加到一个指针上意味着什么?
  7.9  NULL总是被定义为0吗?
  7.10 NULL总是等于0吗?
  7.11 用指针作if语句的条件表达式意味着什么?
  7.12 两个指针可以相加吗?为什么?
  7.13 怎样使用指向函数的指针?
  7.14 怎样用指向函数的指针作函数的参数?
  7.15 数组的大小可以在程序运行时定义吗?
  7.16 用malloc()函数更好还是用calloc()函数更好?
  7.17 怎样说明一个大于64KB的数组?
  7.18 far和near之间有什么区别?
  7.19 什么时候使用far指针?
  7.20 什么是栈(stack)?
  7.21 什么是堆(heap)?
  7.22 两次释放一个指针会导致什么结果?
  7.23 NULL和NUL有什么不同?
  7.24 为什么不能给空指针赋值?什么是总线错误、内存错误和内存信息转储?
  7.25 怎样确定一块已分配的内存的大小?
  7.26 free()函数是怎样知道要释放的内存块的大小的?
  7.27 可以对void指针进行算术运算吗?
  7.28 怎样打印一个地址?
  第8章  函数
  8.1  什么时候说明函数?
  8.2  为什么要说明函数原型?
  8.3  一个函数可以有多少个参数?
  8.4  什么是内部函数?
  8.5  如果一个函数没有返回值,是否需要加入return语句?
  8.6  怎样把数组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
  8.7  在程序退出main()函数之后,还有可能执行一部分代码吗?
  8.8  用PASCAL修饰符说明的函数与普通C函数有什么不同?
  8.9  exit()和return有什么不同? .
  第9章  数组
  9.1  数组的下标总是从0开始吗?
  9.2  可以使用数组后面第—个元素的地址吗?
  9.3  为什么要小心对待位于数组后面的那些元素的地址呢?
  9.4  在把数组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时,可以通过sizeof运算符告诉函数数组的大小吗?
  9.5  通过指针或带下标的数组名都可以访问数组中的元素,哪一种方式更好呢?
  9.6  可以把另外一个地址赋给一个数组名吗?
  9.7  array_name和&array_name有什么不同?
  9.8  为什么用const说明的常量不能用来定义一个数组的初始大小?
  9.9  字符串和数组有什么不同?
  第10章  位(bit)和字节(byte)
  10.1  用什么方法存储标志(flag)效率最高?
  10.2  什么是“位屏蔽(bit masking)”?
  10.3  位域(bit fields)是可移植的吗?
  10.4  移位和乘以2这两种方式中哪一种更好?
  10.5  什么是高位字节(high-order byte)和低位字节(low-order byte)?
  10.6  16位和32位的数是怎样存储的?

  第11章  调试
  11.1  如果我运行的程序挂起了,应该怎么办?
  11.2  如何检测内存漏洞(leak)?
  11.3  调试程序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11.4  怎样调试TSR程序?
  11.5  怎样获得一个能报告条件失败的程序?
  第12章  标准库函数
  12.1  为什么应该使用标准库函数而不要自己编写函数?
  12.2  为了定义我要使用的标准库函数,我需要使用哪些头文件?
  12.3  怎样编写参数数目可变的函数?
  12.4  独立(free—standing)环境和宿主(hosted)环境之间有什么区别?
  12.5  对字符串进行操作的标准库函数有哪些?
  12.6  对内存进行操作的标准库函数有哪些?
  12.7  怎样判断一个字符是数字、字母或其它类别的符号?
  12.8  什么是“局部环境(locale)”?
  12.9  有没有办法从一个或多个函数中跳出?
  12.10 什么是信号(signal)?用信号能做什么?
  12.11 为什么变量名不能以下划线开始?
  12.12 为什么编译程序提供了两个版本的malloc()函数?
  12.13 适用于整数和浮点数的数学函数分别有哪些?
  12.14 什么是多字节字符(multibyte characters)?
  12.15 怎样操作由多字节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第13章  时间和日期
  13.1  怎样把日期存储到单个数字中?有这方面的标准吗?
  13.2  怎样把时间存储到单个数字中?有这方面的标准吗?
  13.3  为什么定义了这么多不同的时间标准?
  13.4  存储日期的最好方法是哪一种?
  13.5  存储时间的最好方法是哪一种?
  第14章  系统调用
  14.1  怎样检查环境变量(environment variables)的值?
  14.2  怎样在程序中调用DOS函数?
  14.3  怎样在程序中调用BIOS函数?
  14.4  怎样在程序中存取重要的DOS内存位置?
  14.5  什么是BIOS?
  14.6  什么是中断?
  14.7  使用ANSI函数和使用BIOS函数,哪种方式更好?
  14.8  可以通过BIOS把显示模式改为VGA图形模式吗?
  14.9  运算符的优先级总能起作用吗(从左至右,从右至左)?
  14.10 函数参数的类型必须在函数头部或紧跟在其后说明吗?为什么?
  14.11 程序应该总是包含main()的一个原型吗?
  14.12 main()应该总是返回一个值吗?
  14.13 可以通过BIOS控制鼠标吗?
  第15章 可移植性
  15.1  编译程序中的C++扩充功能可以用在C程序中吗?
  15.2  C++和C有什么区别?
  15.3  在C程序中可以用“∥”作注释符吗?
  15.4  char,short,int和long类型分别有多长?
  15.5  高位优先(big-endian)与低位优先(little—endian)的计算机有什么区别?

  第16章 ANSI/ISO标准
  16.1  运算符的优先级总能起作用吗?
  16.2  函数参数类型必须在函数参数表中或紧跟其后的部分中说明吗?
  16.3  程序中必须包含main()的原型吗?
  16.4  main()应该总是返回一个值吗?
  第17章  用户界面——屏幕和键盘
  17.1  为什么直到程序结束时才看到屏幕输出?
  17.2  怎样在屏幕上定位光标?
  17.3  向屏幕上写数据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17.4  向屏幕上写文本的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17.5  怎样防止用户用Ctr+Break键中止程序的运行?
  17.6  怎样才能只得到一种特定类型的数据,例如字符型数据?
  17.7  为什么有时不应该用scanf()来接收数据?
  17.8  怎样在程序中使用功能键和箭头键?
  17.9  怎样防止用户向一个内存区域中输入过多的字符?
  17.10 怎样用0补齐一个数字?
  17.11 怎样才能打印出美元一美分值?
  17.12 怎样按科学记数法打印数字?
  17.13 什么是ANSI驱动程序?
  17.14 怎样通过ANSI驱动程序来清屏?
  17.15 怎样通过ANSI驱动程序来存储光标位置?
  17.16 怎样通过ANSI驱动程序来恢复光标位置?
  17.17 怎样通过ANSI驱动程序来改变屏幕颜色?
  17.18 怎样通过ANSI驱动程序来写带有颜色的文本?
  17.19 怎样通过ANSI驱动程序来移动光标?
  第18章  程序的编写和编译
  18.1  程序是应该写成一个源文件还是多个源文件?
  18.2  各种存储模式之间有什么区别?
  18.3  最常使用的存储模式有哪些?
  18.4  应该使用哪种存储模式?
  18.5  怎样生成一个".COM"文件?
  18.6  ".COM"文件有哪些地方优于".EXE"文件?
  18.7  当一个库被连接到目标上时,库中的所有函数是否都会被加到一个".EXE"文件中?
  18.8  可以把多个库函数包含在同一个源文件中吗?
  18.9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库?
  18.10 如果一个程序包含多个源文件,怎样使它们都能正常工作?
  18.11 连接过程中出现"DGROUP:group exceeds 64K"消息是怎么回事?
  18.12 怎样防止程序用尽内存?
  18.13 如果程序太大而不能在DOS下运行,怎样才能使它在DOS下运行呢?
  18.14 怎样才能使DOS程序获得超过640KB的可用内存呢?
  18.15 近程型(near)和远程型(far)的区别是什么?
  第19章编程风格和标准
  19.1  可以在变量名中使用下划线吗?
  19.2  可以用变量名来指示变量的数据类型吗?
  19.3  使用注释会影响程序的速度、大小或效率吗?
  19.4  使用空白符会影响程序的速度、大小或效率吗?
  19.5  什么是骆驼式命名法?
  19.6  较长的变量名会影响程序的速度、大小或效率吗?
  19.7  给函数命名的正确方法是什么?
  19.8  使用大括号的正确方法是什么?
  19.9  一个变量名应该使用多少个字母?ANSI。标准允许有多少个有效字符?
  19.10 什么是匈牙利式命名法?应该使用它吗?
  19.11 什么是重复处理(iterative processing)?
  19.12 什么是递归(recursion)?怎样使用递归?
  19.13 在C语言中,表示真和假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19.14 空循环(null loops)和无穷循环(infinite loops)有什么区别?
  19.15 continue和break有什么区别?
  第20章  杂项(Miscellaneous)

  20.1  怎样获得命令行参数?
  20.2  程序总是可以使用命令行参数吗?
  20.3“异常处理(exception handling)”和“结构化异常处理(structured exception handling)”有什么区别?
  20.4  怎样在DOS程序中建立一个延时器(delay timer)?
  20.5  Kernighan和Ritchie是谁?
  20.6  怎样产生随机数?
  20.7  什么时候应该使用32位编译程序?
  20.8  怎样中断一个Windows程序?
  20.9  为什么要使用静态变量?
  20.10 怎样在一个程序后面运行另一个程序?
  20.11 怎样在一个程序执行期间运行另一个程序?
  20.12 怎样把数据从一个程序传给另一个程序?
  20.13 怎样判断正在运行的程序所在的目录?
  20.14 怎样找到程序中的重要文件(数据库,配置文件,等等)?
  20.15 本书的有些例子程序有许多缺陷,为什么不把它们写得更好?
  20.16 怎样使用Ctr+Break失效?
  20.17 可以使热启动(Ctrl+Alt+Delete)失效吗?
  20.18 怎样判断一个字符是否是一个字母?
  20.19 怎样判断一个字符是否是一个数字?
  20.20 怎样把一个十六进制的值赋给一个变量?
  20. 21 怎样把一个八进制的值赋给一个变量?
  20.22 什么是二进制?
  20.23 什么是八进制?
  20.24 什么是十六进制?
  20.25 什么是换码符(escape characters)?

  第21章  Windows

  21.1  可以在Windows程序中使用printf()吗?
  21.2  怎样在Windows程序中建立一个延时器?
  21.3  什么是句柄?
  21.4  怎样终止一个Windows程序?
  21.5  什么是GDI?通过什么途径使用它?
  21.6  为什么windows.h很重要?
  21.7  什么是Windows SDK?
  21.8  在编写Windows程序时, Microsoft的Windows SDK是必需的吗?
  21.9  Windows函数和标准DOS函数有什么区别?
  21.10 什么是动态链接?
  21.11 HANDLE, HWND和HDC之间有什么区别?
  21.12 Windows程序对于不同的编译程序是兼容的吗?
  21.13 Windows总是保存和刷新程序的窗口吗?
  21.14 怎样确定一个Windows程序的用户区的大小?
  21.15 什么是OEM键码?
  21.16 Windows程序需要考虑OEM键码吗?
  21.17 什么是虚拟键码?
  21.18 什么是死键?
  21.19 插入标记(caret)和光标(cursor)有什么区别?
  21.20 在程序用户区外点击鼠标能被捕获吗?
  21. 21 怎样创建一个活动的位图?
  21.22 怎样在Windows程序中获得日期或时间?
  21.23 怎样在Windows程序中更新标题条(title bar)?
  21.24 怎样在Windows程序中获得系统颜色?
  21.25 什么是系统颜色常量?
  21.26 怎样创建自己的按钮和控件(control)?
  21.27 什么是静态子窗口(static child windows)?
  21.28 怎样创建窗口子类(window sbclassing)?
  21.29 什么是编辑类(edit class)?
  21.30 什么是列表框类(listbox class)?
  21.31 怎样在Windows程序中分配内存?
  21.32 怎样在Windows程序中分配内存?
  21.33 模式(modal)对话框和非模式(modeless)对话框有什么区别?

  附 录  常用函数的包含文件

网友:
楼主分享精神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