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ic_L293D_如何画它的电路图?

楼主(2016-11-06):
    小妹是电子电路的新手,
有些看不懂的规格上来向前辈们请教。

最近要控制一个马达,需要正丶反转丶控制转速,
搜寻H桥的ic,想用 L293D来用,

上图请问1.:左下绿色框内它就写,二极体在内部,
    那线路它怎麽还画了4个二极体?
    上图请问2.:第2个缘色框起的,它画的那个波型,是什麽意思?

    【上图为pin的定义】

    【上图为自画的电路】
    请问3:因为看不懂规格画上的电路,在网路上搜寻其它资料,
    兜出自画的电路,想请问这样画有正确吗?
    请问4:第1脚是什麽作用?
请问5:第2丶7脚是什麽作用?
请问6:L293D,可以用pwm来控制马达的转速吗?是第2丶7脚输入pwm吗?

网友:
    1、示意告诉你集成了二极管,不用自己另外添加了。如果添加也没有错,当冲击电流较大时,外部挂二极管也合理。

网友:
    2、一脚是芯片使能脚,高电平有效。2、7脚是正反转的控制输入信号,通过PWM信号的频率来控制转速

网友:
    L293D可以驱动2路直流电机输出,单通道电流最大值600ma,双通道600*2=1.2A,附给你了了原理图,直连就行了,不过你得考虑下你的电机功率多大?空载电流多少?带载电流多少?峰值电流呢?否则驱动芯片功率达不到就容易发热很严重甚至烧坏。

楼主:
    谢谢~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