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打不开CIS?

楼主(2016-11-06):
我的cadence破解后打不开CIS,即使选择Design Entry CIS打开后依然只是Capture而不是Capture CIS,想用CIS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change product

非常感谢,看来我软件用的太不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change product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的DSN文件在右键设置打开方式中不能设置成为默认用Capture打开,每次打开要先打开软件然后FILE  Open。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的DSN文件在右键设置打开方式中不能设置成为默认用Capture打开,每次打开要先打开软件 ...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感觉是与其他软件冲突导致的,不知道怎么解决。。。不好意思

网友B:
不能设置打开方式是什么意思?选择更多应用,在电脑上选择其他应用,直接指向到capture.exe的位置就好了啊

楼主(2016-12-14):
引用 网友B:
不能设置打开方式是什么意思?选择更多应用,在电脑上选择其他应用,直接指向到capture.exe的位置就好了啊

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