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叠层结构

楼主(2016-11-07):
    PCB的叠层有PP层,芯板,光板,这个在生产时是如何决定使用哪个的,还是说最中间一层一定是芯板,不过我也看到有的叠层是中间光板加两层PP层,然后是走线层,然后压两层芯板的,这个又是为什么?

网友A:
    PP层一般只做绝缘介质层使用,芯板(core板)是我们要使用的双面含铜的基板材料,光板应该只是用于调厚作用!
    个人理解,供参考!

网友:
    具体叠层具体分析 你看到的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使用的PP+CORE+PP的叠构方式;特殊需求时才使用CORE+PP+CORE的叠构方式。因为第二中会增加材料成本和辅助菲林。当然具体的叠构要结合阻抗需求和电地信号层的分布。

网友:
    叠层结构主要是有阻抗匹配、盲埋孔或者介质耐电压要求来决定的

网友(2016-12-16):
    具体叠层具体分析

网友(2017-06-27):
    光板6层板用的比较多,这种称为假八层,不如直接做成八层板,成本是一样的,而且性能好

网友(2018-02-22):
引用 网友A:
PP层一般只做绝缘介质层使用,芯板(core板)是我们要使用的双面含铜的基板材料,光板应该只是用于调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