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ADS,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出现莫名其妙的禁止布线区域

楼主(2016-11-07):
在用pads router 绘制PCB图时,发现有些线画不过去,查找好久,把禁布区设置为白色才发现,这乱七八糟的白色的东西是什么啊?怎么删除?
图1是无规律的乱线,图2好像是我原来画的又给删了的线所在的禁布区域,好奇怪。
附:我的初始框架是从AD转的,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大虾可以帮忙解决,在线等,急!

网友A:
应该是AD转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AD转的有问题

那该怎么解决啊?就是如何删除?

网友B:
    换软件吧。。这个比较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软件吧。。这个比较坑。。。

    换不了啊,要求用PADS。。。

网友:
    选择形状,在按delete即可删除

网友:
    你可以只打开禁止颜色,关闭其余全部的颜色查看,将禁止先全部删除,如果还有删除不了的,那就是元器件封装有禁止区,进入元器件封装编辑,删除禁止图形,先确认是不是这个问题先

网友:
    選中禁止區, 右鍵進入property
看看它的設定, 就應該知道如何處理

网友(2016-12-23):
    有关系 你重新转回去AD后在复制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