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显示问题,屏幕抖动,显示延时

楼主(2016-11-07):
1金币
安装完16.5后,在未勾选disable-opengl时,用大十字光标的时候光标抖动,显示出现延时,如下图

在env文件中加入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后也没有改善,勾选disable-opengl后问题解决,但是opengl就禁用了,shape的显示成点状填充,且不能调节透明度。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是显卡驱动造成的,下载官方的显卡驱动,不要用WIN7自带的,试试

网友A:
    点状是正常的。。。。。。。。也可以改下显示 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状是正常的。。。。。。。。也可以改下显示 方式

    我想铜的显示为实心显示,如上图那样,且能使用opengl

网友:
    我想需要安装补丁

网友:
    显然跟软件没关系,硬件问题(换电脑)驱动问题(更新驱动)

楼主:
    没错,驱动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