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通过tcl脚本打开dsn文件怎么写?

楼主(2016-11-07):
我现在找到两种方法:
1:set lDesign [$lSession GetDesignAndSchematics $lDesignPath $lStatus]    这种智能获取到design,在capture中并没有窗口打开
2:open $Designpath      不报错,但是没反应
是两个方法我都缺少一些参数限制吗?或者有其他方法?求版主指点

楼主:
哈哈哈,已经解决了,用socket就可以了,tcl还是很强大啊

网友A:
历害,我有一个问题啊,如何获取当前打开设计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历害,我有一个问题啊,如何获取当前打开设计的名字。

set lSession $:boSession_s_pDboSession
                if { [catch {set lDesign [GetActivePMDesign] }] } {
            puts "ERROR : $::errorInfo"
        }
        catch{
         set lDesignName [DboTclHelper_sMakeCString]
         $lDesign GetName $lDesignName
         set lFilePath [DboTclHelper_sGetConstCharPtr $lDesignName]
         return $lFilePath

写在proc里面,引用package require DboTclWriteBasic 16.3.0

filepath就是全路径名字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  $lDesign GetName $lDesignName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  $lDesign GetName $lDesignName  这个是什么意思?

获取文件名吧,唉,我还在找save命令一直没找到。。。。。

网友(2017-12-19):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语言,和skill一样可以自己设计原理图的功能?

网友(2019-08-29):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已经解决了,用socket就可以了,tcl还是很强大啊

求解,是怎么用socket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