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才能将PADS 9.5和VX.2同时安装上电脑中?

楼主(2016-11-07):
请问如何才能将pads 9.5和VX.2同时安装上电脑中?,,,先是安装的PADS9.5,然后今天有安装的vx.2,然而安装上去之后PADS9.5就不见了,请教大神,,,,,,,谢谢

网友:
    安装不同的盘。。。第一个安装的快捷名字改一下。。你试试。。。

楼主:
    都试了,就是不行,已安装上,另外一个就不见了,找出来的快捷方式是失效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了,就是不行,已安装上,另外一个就不见了,找出来的快捷方式是失效的了。

    另一个不见了,可以从安装盘拉出来吧。。。

网友A:
    我也同求,听说有个开关切换,没有试过.

网友B:
    估计不行吧,因为license和环境变量的问题不兼容啊。

网友:
    可以使用pads自带的切换工具切换使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把软件安装上去之后,破解好之后就是用切换工具,切换过来后,两个软件就可以同时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求,听说有个开关切换,没有试过.

    找到方法了,截图放上去了,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行吧,因为license和环境变量的问题不兼容啊。

    找到方法了,截图已经发上去了

网友:
    干嘛要同时用两个版本?

网友(2020-08-31):
一直没解决,看跟大师取精后行不行。

网友(2021-10-05):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把软件安装上去之后,破解好之后就是用切换工具,切换过来后,两个软件就可以同时使用了。

切换工具在哪里找呢?

网友(2021-12-09):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截图已经发上去了

怎么个搞法

网友(2022-05-13):
    没一个能回答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两个版本的PADS好像不能同装,至少已经好多年没试过了。
    曾经把PADS和WG(记不清当时是不是叫WG了)同装过,然后像你截图说的那样切换,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之前有同时装过,好像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