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谁知道PCB STUDIO 的SI FD Analysis 和SI TD Analysis是什么?

楼主(2016-11-07):
如图,PCB STUDIO 中SI FD Analysis 和SI TD Analysis 分别是仿信号完整性里什么的?该如何设置?请指教小弟一二,十分感谢!

网友A:
fd应该是频域分析,td是时域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fd应该是频域分析,td是时域分析

是的,感谢!
frequency domain 和 Time domain

网友B(2016-12-18):
今天用PCB工作室导入个allegro文件做PI,结果运行报错Insulator layer 'SOLDER_MASK_BOTTOM' is too thin,楼主有没有遇到过,我导入层定义文件失败了,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用PCB工作室导入个allegro文件做PI,结果运行报错Insulator layer 'SOLDER_MASK_BOTTOM' is too thin, ...

因为导入后那层的厚度默认为0,层叠设置把厚度设个值就行

网友(2018-05-08):
频域分析和时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