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room format 丝印问题

楼主(2016-11-07):
我的AD是14版本的,使用copy room format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放置在底层的器件,丝印层就会留在顶层,但是焊盘是会在底层,如下图所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7-01-04):
    遇到过,把错误的元件删掉,然后在库里拿一个正确的,放在PCB上,然后再从原理图更新过来,就是了,好像AD有记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