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P封装关于信号、地、电源的分配

楼主(2016-11-07):
最近在做将4片AD芯片合在一个封装内,打算采用BGA封装的形式,每片AD转换器数据输出差分对12路,应遵循什么原则去分配信号、地、电源到BGA基板上呢,怎样去分配管脚,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
信号放边上,电源地放中间,电源部分最好交叉分布

网友:
BGA分配电源引脚尽量靠近芯片的电源Pin,数量和芯片接近就可以,信号、电源、地的数量接近4:1:1。

网友(2016-12-26):
在那个公司啊

网友(2017-06-13):
这个想法很早以前就有了,将多颗AD放置在一起打包成一个BGA,如此一来可以让后段使用方便,空间减小,成本降低。
还期待你的 产品结果分享